如何判别三极管的E极与C极(急求)

楼主(2007-08-19):
在已知晶体管的B极与极性之后,如何用电路来判别E极与C极呢?试过了网上的好多方法,(用万用表测) 本想利用其中的原理来设计一个,无奈试了之后都不太管用,所以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用万能表测
E的电压比B低

网友B:
对NPN管

可以测两个结的击穿电压。发射结的击穿电压很低,最高不会超过10V。
但这个方法对PNP管无效。
另一个方法是测放大倍数。这个方法对任何管子都适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放大倍数最方便了

楼主:
测放大倍数?

我搭面包板试了之后,发现C极根E极特性很相似,几乎区别不出来。还劳大伙帮我分析分析原因。
我搭的电路是这样的:在+5V经1K电阻R1接到B极,另有两路,一路串一电阻R2=10K至地;另一路串一电阻R3=1K至+5V,然后分别让E、C接到这两路中,(调换测)可是我测R2处的电压时基本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为什么呀?
另外,两者的放大倍数一般有多大差别?我怎么样才能有效的测得这个参数?(不用万用表,而用万用表实现)

网友B:
用5V电源

电源正端经1M电阻接三极管基极,三极管发射极接地(电源负端),三极管集电极串联万用表电流档到电源正端。
反接(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掉换,集电极接电源负端)也有放大作用,但一般狠小,不会超过10倍。现在基极电流约5uA,集电极(实际是真正的发射极)电流不会超过50uA。正确接入时,放大倍数至少是几十。

网友D:
我估计你的测试电路,两个方向上都饱和了,所以看不出差

通常,三极管倒过来用,饱和时压降倒反比正着使用更低一点。

要使三极管不饱和,可以增大基极电阻。

网友E:
你们太教条了!!!!!!!!

所有三极管!!!
注意是所有!!!
所有三极管,正面对着你,最左边这个脚肯定是E极。
B极会找吧。C极就不用我说了。

网友F:
LS,你自己才是真的“教条”哦

就说常见的To-92封装的吧,你去看看BC547、BC557引脚是怎么排列的!

“所有三极管!!!
注意是所有!!!”呢...

网友D:
大把的三极管最左边的是B极的...C极的我也见过...

网友B:
话说得太绝了

“所有三极管!!!
注意是所有!!!
所有三极管,正面对着你,最左边这个脚肯定是E极。”

金封的三极管呢?

网友G:
ok

哈哈,你们几位大侠把人家woshidasha批斗的.......

楼主:
各位提供的方法我试过了

测放大倍数确实管用,两种情况的数值变化还是蛮大的。
上次发的帖子里打错字了,原意是想要电路来判别E与C极的,不小心给写成万用表了。望各位莫怪!
不过,经过各位指点之后,我的电路框架搭出来,我想把maychang说的那种方法在原来接万用表的地方换作一小电阻(大概100欧左右),再通过测这两端的电压来判别。如果是正确接法,其两端电压应远大于反接了的那种情况。想问一下,这样是否可行呢?

网友H:
哈哈,maychang的回帖可以判断,他的年龄在35以下

不知谁叫他大叔来者?亏了!
这是上个世纪搞电子的人的入门技能之一。
方法大致是这样:首先找到基极,然后,用手将基极和另外任一极捏在一起(但不要相碰),然后用表笔在1k档分别在两个方向测两个未知极间的电阻,如电阻相差不大,再将基极和另一未知电极捏在一起测电阻。两个方向上电阻相差比较大的情况,和基极捏在一起的那个电极就是集电极。

楼主:
我试验成功了

按照前面我所说的那样,确实可以来判别晶体管的C极与E极。为兼顾原先的电路,我稍稍改变了其中的电阻设置,测试后成功判别。谢谢各位da xia 的慷慨献计!

网友I:
看一下数据手册不好么?

简单不容易错

网友J:
查2SA1013看看,就是超另类的排列!

俺不会,统统查datasheet,嘿嘿^_^

网友K:
有一些常规的方法

象一些大功率三极管一般都是中间的为C极,有些小功率的字对着自己脚朝下基极在最左边的也是C极在中间,有散热片的和散热片相连的是C极,贴片的一般中间的是C极

网友L:
个人认为查资料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