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高手请进,对这方面比较菜啊也学习学习,有电路图

楼主(2007-08-20):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经过光藕隔离后出来的是一个PWM的信号,但是
对后面的运放输出我实在有点看不明白,EXT7跟AGND2构成的回路应
该是一个恒流源吗吧,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反馈回路,反馈的电阻
是通过外面外接的负载来作用的??如果要改变成一个恒压的电路应
该从什么地方着手??
另外我对电路里面的D6也有点不是很理解,这个电路是一个可以调节
电流的的恒流电路,不知道对不对,目前是看到别人的一个产品上面
有用这个电路的。还望模拟高手们多指教指教。

网友A:
注意:VA才是参考点,R34就是电流反馈的电阻,输入电压在C13

明白了吗?

网友B:
从右往左看的电路,不大习惯...最好倒过来画...

网友A:
3楼看错了,应该是个PWM控制的恒流源

从右往左看的电路,确实不习惯,以后碰到这样画电路的,一律无视!

楼主:
这个电路也不是我画的啊。我是抄袭。的确应该是一个恒流

输入运放的电压应该是一个2。5V(上下幅值)的PWM波形经过RC滤波后得到一个电压,但是就是不明白怎么恒流的。还有就是如何讲这个电路改成恒压!

楼主:
还有就是他的电流输出为什么需要用一个稳压管来输出??

这样的话不是电流不可能太大吗??
几个MA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要是有个几十MA的话不是那个D6会很烫??

网友C:
那你就要问电路的原设计者了

网友A:
D6是用来产生虚地,因为TL072不是轨到轨的运放

楼主:
郁闷啊,这个电路是所谓的一个研究所搞的

楼主:
是不是都认为这个电路太简单了???怎么都没有见什么分

还有就是如何改变成可调电压源??

这个电路有错误吗?

网友A:
晕~~~~ 我们的分析你看不见吗???

讲到这样子了你还不懂的话,只能说你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

加油学习吧

楼主:
不是吧楼上的老大,你讲的我都没有语言了。

其实这个东西的定性分析相对来讲真的可能很简单。定量的分析我是真的需要去饿补模拟电子了。只能怪自己太菜啊!

当然,你们有没有认为这个电路有不合理的地方,,最好如何改进??还有就是如何改成恒压啊!

网友D:
是不是经过T1,T2转换,负载可以对地接了

网友E:
该说的 xwj 都说了,要恒压的你找这个电路干吗?

网友F:
是不是数字量转模拟电流量的电路?

R34为啥这样接,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哈哈 ,看来菜菜还不止我一个啊。

是不是经过T1,T2转换,负载可以对地接了。
回复:是的。
 该说的 xwj 都说了,要恒压的你找这个电路干吗?
回复:不是我要找这个电路,是单位的说要用这个电路的,说这个是设计院出来的,并且他们恒压就是直接对地一个电阻就是恒压电路了。我本来也不想用这个电路的,但是他们非要用这个的话所以我必须的吃透他才可以啊,郁闷。
是不是数字量转模拟电流量的电路?

R34为啥这样接,是不是接反了?

回复,这个电路绝对没有错误,是他们的图纸,有和实际的运用电路核实过。

其实我自己最想不明白的就是,D6为什么要这样用,如果电流大了不就有问题吗??比如有个25MA的话。特不明白这里主要是。当然这个设计到定量的分析。

网友F:
那这个电路的具体作用应该是啥啊?

网友F:
恒流?

那PWM输入的变化又如何在恒流输出上体现呢?

网友B:
PWM经过滤波就变成直流的电压了。再由电压控制电流

网友G:
个人观点 TO:8楼

假设负载是接在EXT7和AGND之间的。
假设负载短路。
假设T1、T2饱和导通。Vec=0V。
计算I(R34)=(24-4.7)/(120+360)=0.040A
计算P(D6)=4.7*0.04=0.188W
通常稳压二极管功率最小在0.5W。
所以稳压二极管不会热。

网友E:
加稳压管D6的理由xwj已经说过

假如没D6,当PWM输入很小时,运放的输入端电压将接近电源电压,超出了运放的线性工作范围,电路将失效。

D6上的电流是可预见的,不存在过流的问题。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解答,这几天自己也在研究这个电路。

谢谢再次。
 鲍云竹 和 xwj 和 awey的解答让我了解更深入。

网友H:
这个电路完整吗?

比如说TL431外接分压电阻没?
还有电路工作的时候你量过VA的电压吗?是多少?
会不会随电流的大小而变化?
测完的再分析吧!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一个量产的电路。

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精度,因为没有好的表。要是谁有仿真软件仿仿最好了

网友I:
没有看明白它的滤波电路怎么工作的

各位热心人讲讲

网友J:
是个恒流电路

这的确是一个性能较好的受控恒流源。
 要定量分析不太容易。他的工作状态由光藕前端控制,初始状态由设计人确定。
工作原理:
    由于U12的输出端经R33接T2基极,负输入端接T1的发射极,它们就构成了一个电压跟随器。假设调整光藕前端电路使U12正输入端3脚电压为16.9伏,那么取样电阻R34下端电压也是16.9伏。24伏电源通过D6加在R34 上端的电压应该是19.3伏。那么流过R34的电流就应该是20MA 。
   假设24伏电源瞬间升高1伏。由于D6 两端电压不变,R34上端电压就升高1伏。同时,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会突变,这1伏也会经C13加到U12正输入端3脚。这时R34下端电压也会升高1伏。流过R34的电流就不会变。达到恒流效果。
 D6也可以用电阻代替,但是效果不如稳压管。
   另外,把恒定的电流加在固定的电阻上,就能得到恒定的电压。

网友A:
所得好:把恒定的电流加在固定的电阻上,就能得到恒定的

而且,
把恒定的电压加在固定的电阻上,就能得到恒定的电流。

网友I:
qsliuzz分析的很透彻

请问C12,R32和其下面的100K电阻是起到滤波作用么?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