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电路:大家一起来思考!!!我想了一个礼拜了,

楼主(2007-08-20):
这个图是电磁阀的电路,最下面是一个线圈,在平常的时候阀门是打开的开关在位置“1”,当切阀的时候,24V的地方给一个24V的脉冲,电磁阀就切阀了,现在要测定电磁阀线圈的好坏怎么办,包括线圈断路和短路,都要测得出来。

PS:这个阀里面有个磁铁,平时把阀拉起来的时候线权力没有电,磁铁把阀门吸住,阀掉不下来,当有电的时候,线圈产生一个反向的磁场抵消了磁铁的磁场,阀门掉下来,就切阀了,还有开关状态是由阀门状态决定的,阀门拉起,开关在位置“1”,切阀后开关在位置“3”。

大家都来想一想呀!!!!!!!!!!!!

网友A:
量下电阻或电流不久知道了?

还用得着“想了一个礼拜”???

网友B:
头一次听说“切阀”一说

要测定电磁阀线圈的好坏怎么办,包括线圈断路和短路,都要测得出来
----
不就是没电流的问题?这种情况一般也不要测得太准的。低边或高边电流检测器都可以。不过,这是在有电磁线圈工作的场合,要注意保护

网友C:
用个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啊

楼主:
-_-!,各位大哥还真是精辟呀

我想可能还有没说清楚的地方,这个是信号采集的,显示在控制室,传输距离不明,可能几米,也有可能几Km,成本不能太高,精度不用太高,可是他3~4V就可以切阀,对了,我说的意思是要在电磁阀工作中检测,还不能影响工作。

网友D:
re

我的办法是和线圈并连一个小电阻,根据其电流确定线圈短路还是断路,当然还的其他的外围电路。

网友B:
不论你有多远的距离,都是测电流的的问题

作为线圈,只要电流足够就可以工作了。

上帖“没”应当为“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