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如何判断MOSFET的工作状态?

楼主(2007-08-20):
如N沟道增强型MOSFET,本人对MOSFET不熟,请指教,多谢。

网友A:
测量源极与漏极之间电压

楼主:
我是说如何从电路上判断

或者说,我要设计一个MOS开关,如何选择D极的电阻值,才能确保MOSFET工作在开关状态?多谢指教。

楼主:
再顶一下

就是说,确保MOSFET工作在开关状态的条件是什么?
哪位给个解答,多谢。

楼主:
唉,还是贴个图吧。

如下图,Input为频率1KHz,幅值5V的正弦信号,MOSFET为一理想N沟道增强型,
电源12V,
请问,如何选择电阻R的值,才能使MOSFET分别工作在开关状态和放大状态?而区分这两种状态的标准是什么?
多谢。

楼主:
太简单了,是吧,还是换个地儿吧。

网友B:
MOSFET很少用于线性放大的场合

因Vgs-Id线性很差,而且Vth不定,静态工作点难以设定。

网友C:
找本模电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

楼主偏置不全吧,偏置好后,理论上看Vgd和Vt的大小对比就行了,不过要留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