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5532耳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8-20):
刚才画的,主要用来推32欧的耳机。帮忙找虫

楼主:
这是稳压电源

网友A:
电容反了,

网友A:
这个电容的取值不对吧,

网友B:
同意四楼

4楼说的有道理,这样一来高频衰减了,再一个就是相位是反的,放大倍数低了一点那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