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07-08-20):
大家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RL1为DC5V继电器,D1为3.9V稳压管.电路设计意图为:PV+/PV-为太阳能板,光控元件,控制电路中12颗LED,当LED亮时,U1:7脚为1.13V,LED未亮时7脚为10.8V.JP7位置在LED亮时,有输出.按照电路中我觉得我的计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LED启动后,电路中U1 7脚被D1拉升到3.3V,导致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我想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的电路接法有问题应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

  U1的7叫电压3.3V,而继电器的电源是5V,线圈上的电压为5-3.3-0.7=1V,不足以驱动继电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