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

楼主(2007-08-20):
这个电路输入1K的交流信号,却输出100K左右的不规则波形,是不是自激啦?
高手帮忙呀!怎么解决呀?
电容104,电阻1.8K,运放TLC082

---||--|--|----------|
      C   |  |  运放    |————-----------
          |  |          |       |
          |  |----------|       |
          |      _____          |
          |-----|____|----------|
                 R

网友A:
re

信号幅度?应该来说自激的话,幅度比较大,而且是规则的……

楼主:
奇怪

好奇怪!
这微分电路容易自激,并且频率越高,电阻值越大(等效放大倍数越大)越容易自激。
可我的电路恰好相反!!!!
帮忙啊...............

楼主:
这和运放的特性有关,那种运放能避免哪?

网友B:
自激与运放的输入电容和负载电容关系很密切

最常规的方法是加上相位超前补偿,也就是在Rf的两端并联一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谢谢回复

并联小电容会不会对输入交流信号产生相位差?

还有,这种现象算不算自激,他和理论上相反

网友B:
相移肯定是有的

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加个几十皮的小电容相移很小的,看你的信号频率和幅值是怎样的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来测导纳的

前级加交流信号,C为待测导纳,若有相位差,会对后级的测量产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