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d603

楼主(2007-08-21):
  前几天为实验室买了二十个ad603,大家实验之后发现放大输出后噪声特别大,接法都是按照数据手册上接的。大家都怀疑是假的,而且放大倍数也不准,跟数据手册上的低噪声和+-0.5db的性能根本不符合。有谁用过的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按照数据手册上连接"???

"按照数据手册上连接"的方法使用,除非你想得到一个垃圾电路!
                                   --TI, <<OPA for Everyone>>

网友B:
实际使用中,由于干扰无处不在,是需要做滤波处理的

不要告诉大家你是在面包板上搭的,用普通开关电源,导线几十厘米,板上没有退藕电容……

不能光看原理图,还要参考评估板的PCB布线;能加个屏蔽壳就更好了

楼主:
回meansee和楼上的

如果你想验证一下你所使用器件的性能,安照数据手册上的电路连接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了吧,最后具体怎么设计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原先是用面包板搭的,出来噪声大,然后考虑到布线的电感的影响我就自己用通用板焊了一个电路,让线路尽量短了。可还是不行,电源滤波也做了。可就算噪声那么大是线路电感影响的那放大倍数是应该满足数据手册要求的吧。

网友C:
如果不是厂家订货也很有可能在小零售商那里买到性能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