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O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7-08-21):
使用相干解调时,需要同频同相的载波。使用锁相环,锁定之后,相干载波和信号的相差越来越小,相当于鉴相器的输出变小,那么加到VCO上的电压不是变小了吗?这时,要怎么维持VCO的输入电压?没想明白。

网友A:
找本模拟技术介绍锁相环的书吧

    锁相环电路包括PLL、VCO、LF,当VCO的输入电压稳定之后其输出频率稳定,此时PLL没有频率波动,维持同一频率输出。
    大意是这样,具体的建议你找任何一本模拟电子技术的书,应该都有介绍。

网友B(2009-05-12):
PLL

应该是PLL中的电荷泵使控制电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