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b的问题,谢谢了先!

楼主(2007-08-21):
dB是个比例单位,用来衡量放大的比例,最近看到一个音频功放随着功率的增加显示的dB值是从负数增加的,不知道为什么?难道开始的时候功放是衰减的?还是它是根据参考电平比较得来得?谢谢

网友A:
根据参考电平。600欧负载上功率1mW时为0dB。

即电压0.775V时0dB。平时无输出时,电压很小,因此是负的。

楼主:
600欧负载上功率1mW时为0dB

也就是说是与绝对电平相比较的,
那平时讲的增益如何判断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谢谢

网友A:
增益就是增益,没有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