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消除多级放大电路的寄生振荡

楼主(2007-08-21):
如图中所示,由4个桥臂组成的btl放大电路,每个桥臂的前级是射级跟随,后级是功率放大管,实际电路中由数十只相同的功率管并联而成,4路电阻分压组成静态工作点电路,信号源通过变压器耦合到前级,在调试过程中出现当集电极电压通过开关器件(可控硅、igbt)加到电路上时在静态工作点未建立之前电路输出会产生寄生振荡,在瞬间过压击穿功率管,求教高手有没有好办法可以消振~~

网友A:
不是过压,应该是过流,可能是共同导通引起的

这么大功率的桥连限流保护电路都没有?
如果处理的是开关信号,最好还要有两个桥臂之间的互锁电路。

楼主:
工作点未建立

图中没表述清楚,提供直流工作点的电压和集电极电压不是同时加上的,在调试中当偏置电压没有加上时应该是变压器绕组的电感、静态工作点分压电路的30欧小电阻还有三极管的寄生电容间产生谐振引起电路振荡的,当静态工作点电压建立后振荡就消失了,bc极的471电容是用来消除自激振荡的,但不能消除寄生振荡,谢谢awey兄的提示,这里是放大正弦波信号用的,前级三极管的基极我加了钳位二极管,输出由hall传感器采样电流信号并进行过流硬件保护,不知还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来做限流

楼主:
阻容耦合

我想用阻容耦合把变压器绕组也就是产生振荡的l隔离出去,不知道有没有效果,自己顶上来

网友B:
并联那么多管子,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C:
图片你换个格式吧,这种格式文件太大了!

换jpg格式!可以小10倍以上!

网友C:
回一个

所谓寄生就是附依!有寄主才有寄生!寄生振荡是源于主振荡的高次谐波和派生反馈!有振荡就有反馈,就有谐波,就有寄生振荡!(一些多级放大电路里尽管没有振荡源,也会因元件内部有等效电容而引起反馈!形成自激寄生振荡!寄生振荡在电路里危害很大!为了减少和消除它!可在电路里增设多级LC吸收回路!使寄生讯号逐级旁路!

网友C:
给你看个资料!那个471电容产生的是高频寄生振荡!

负回输能有效地降低失真,但为会么又会引起瞬态互调失真呢?问题出在时间上,其中又以晶体管机最为严重。和真空管相比,晶体管有坚因耐用,体积小,重量轻放大率高等优点,其缺点是工作特性不稳定,易受温度等因素影响而产生失真甚至失控。解决办法之一是采用高达50至60dB左右的深度负回输。反正晶体管的放大率很高,牺牲一些无所谓,由於采用了大深度的负回输,大幅度减少了失真,所以晶体管机很容易获得高超的技术规格。不过麻烦也就因此而起,为了减少由深度负回佃所引起的高频寄生振荡,晶体管放大器一般要在前置推动级晶体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加入一个小电容,使高频段的相位稍为滞后,称为滞后价或称分补价.

电容太小容易造成来不及充电保护,那么会在一瞬间没有负反馈,造成信号太强,就可以产生你说的那个震荡, 可以加大那个电容试下,建议472,103,再大好象没必要了.

楼主:
概念错误

楼上的概念好像又有些偏差,我这里说的寄生振荡是直流工作点未建立以前,输入信号也是0,此时根本没有输出何来反馈,由深度负反馈产生的振荡是自激振荡,与这里由电路分立参数引起的寄生振荡是两个概念,呵呵,理论做法是正确设计校正网络消振电路,确保系统留有充分稳定裕度,但工程中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控制模型很难建立

网友D:
把C1、C2、C4、C5去掉! 另外,这一级不可能振荡

因为这一级是个射极跟随器,电压增益永远小于1,不可能振荡
必须看电压放大级的电路才有意义

把你的图贴完整,用jpg或gif格式

楼主:
推测是RLC谐振

电容我拿掉试过了,桥臂中部分管子在上电后BC极被击穿(变压器输入信号为0时),将提供静态工作点电压的30欧电阻阻值加到几百欧后振荡消失(增大RLC谐振电路中的R值),但是由于输出阻抗变大导致工作点电压无法稳定,呵呵,这里也不能用运放跟随来提高输入阻抗,因为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个btl电路的输出是通过变压器做负反馈的,加了运放就大大降低了瞬态响应的性能;
现在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通过改变第一级射级输出的输入阻抗并配合消振电容,振荡已基本消除,谢谢各位朋友们的帮助和提示:)

网友C:
概念有点乱乱,受到一些误导吧...

http://www.b2bic.com/Portals/a8176bfa-b639-40b8-9e48-b16e7be6eff5/Documents/techpicdpj37_files/3.htm
这上面有些东西,应该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