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我用D触发器做了一个按键开关,按键按下时,应该两个LED交替亮的,但实际使用时按下去有时工作不正常,用示波器看过按键没有抖动。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2和3 应该连起来吧

网友B:
数据端D不能悬空,接LS接法,构成D触发器

每个CK脉冲改变一次输出数据

网友C:
2和3相连,是常识

网友D:
是要做双稳态吧

D触发器D端不变,有时钟变化,输出也不会变,要做双稳态2,3脚要连起来,除非你是T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