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了这样的抗干扰电路还是不行

楼主(2007-08-21):
尊从一般的抗干扰原则,信号输出端是一个跨导,如V/I转换芯片,信号为4~20mADC .在变频器(英国艾默生CT变频器)运行的时候.信号就发生很大的跳动.图中EARTH焊盘通过一排线的一根接不锈钢外壳.并通过电缆屏蔽层,在供电端接地.

楼主:
请各位老大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是电感的值不对么?

还是因为没有加差模电容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