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集成四个三极管的芯片

楼主(2007-08-22):
大家好!
不只市面上是否有品牌比较好的集成4个三极管芯片,小功率的就行。

网友A:
四个三极管的没见过

有集成两个三极管的,叫对管,两个三极管一致性非常好。
有集成七个或八个达林顿管的,如MC1413等。

楼主:
对管有什么样的型号呢?

网友B:
LM3086

LM3086
4个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