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里怎么添加网络后面的数字

楼主(2007-08-22):
    各位兄台大家好,orcad里有个添加网络的,后面可以表示上这个网络都引到了第几页,请问这个页数该怎么样加上去?

网友A:
为什么要自己添加?软件里不是可以直接对应的吗?

楼主:
直观,好找

    直接对应是可以,但是由于图纸太多,如果不写清楚,如果找起来哪些是连起来的很吃力,所以要写上

网友B:
可以自动加

选中整个图纸,菜单 Tools->Annotate, 对话框中选Add intersheet reference

楼主:
多谢

    多谢你哈,真的可以,那么有没有手动的给单个网络添加的呢,不要复制已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