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三极管,二极管的好坏?

楼主(2007-08-22):
怎么检测三极管,二极管的好坏?

网友A:
要比较准确测量,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粗略检查,用万用表量量。

楼主:
用万用表怎么测量呢?

网友A:
二极管是一个PN结,单向导电,但不是像导线那样而是有一定压降。
用指针万用表电阻X100档量量正反向电阻,反向应该无穷大,正向有一些压降而不是零。数字表一般都有测量二极管的档,可以直接读出管压降。
三极管是两个PN结,判断好坏需要按照量二极管的方法量两次。

网友B:
如果有分立元件测试系统就好了,直接就可以打印出曲线来了

挖哈哈 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