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检测电感量的变化怎么做?这个想法呢?

楼主(2007-08-23):
在网上找了个资料.问:我要是想检侧电感量的变化怎么做?

楼主:
我在具体点

这里呢
我想这么做:我可以让一个电容和电感并联,目的是电感变化必定产生不同频率的正弦波.还有用振荡电路产生一个基准频率的波!两者进行相位比较

楼主:
自从发了那个贴〉〉〉〉

没人理我了吗?

网友A:
你该去补习语文,呵呵

楼主:
哪里语法出现问题

网友A:
你干脆点就说你打算做个什么东西?电感量测量还是什么

楼主:
好凶

就说说电感量变化的测量吧

网友A:
呵呵,哪凶了?

圈圈的BLOG内有个测电容的例子,MM去瞅瞅,差不多就那个思路。
不过你要拿这个去做地感测量,有些离题了,另一贴一堆GG帮你想了一堆办法,你好好仔细再研究下?

楼主:
说清楚了没!

比如一个东西能感知电感的变化,而且能做出反应,比如控制交通灯亮
还有又可以判断速度,如果速度超过一定值又能语音报警;还有又能进行串口通信,又能拍照!清楚没!大概知道是什么咚咚没?

楼主:
回一级菜鸟大叔

没有很多GG提,没人理阿!
就一位大叔理我,不过被我气晕了至今都不理我了!
那时给了个门电路组成的振荡器,那咚咚没学过,仿真又不行,不知道是个啥图像。我们这里没有电子市场,买不到什么元件的!
还有说可以不用单片机,还说用什么检波电路(我怎么觉得像是高频的东西)。我又没有你们那么厉害,啥都知道!
为什么每次问别人都要被说一通,不想解答就说个网址让我去那找答案叻!

网友A:
俺还没老,叫大哥就成了

另一帖的大叔没本事教你,俺就更没本事了,这个行业需要经验,更需要基础,大叔要从头帮你教起来,恐怕多来几个大叔大爷都困难。

推荐你找圈圈去,他热心,而且够年轻,有精力:)

网友B:
给个理论方法

给个理论方法,实际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地感线圈和接近开关貌似

你就是在用地感线圈检测车辆对吧。只要你在车辆路过时把电路弄振荡就可以了,不必关心电感变化的具体亮,因为你用的是开关辆,你在做的这个东西很成熟的,你可以找个公司的工程师问问。我见过这种电路,没你说的那么复杂,什么锁相环,CPLD都没有,成本很低的。你可以看看金属接近开关的原理,地感线圈差不多就是和接近开关一个道理,看看会对你有帮助。实在不行你就直接用接近开关算了。你一直在问的这个电路看样子只是你的系统中很小的一部分,测量车辆超速可以用两个地感线圈,检测车辆通过二者的时间,这样可以求速度。

楼主:
新想法!跪求看一下

谢谢ls几位哥哥的建议.
使用LC并联电路作为振荡电路,当没金属通过时,开关电路与后接的交通标志牌断开,当有金属通过时,振荡电路停震,开关电路与后接的交通标志牌连通.以此控制交通标志牌的亮灭(该思路来源于电子发烧友的金属接近开关).这样看来就不须要单片机了!

楼主:
大家都无语了!

楼主:
到底可不可以吗?

呵呵
标题被改了!谢谢
这样做可以不?到底可不可以吗?

楼主:
高频振荡问题

为什么在检测金属时,都会用到高频振荡电路(变压器反馈型LC振荡器)

楼主:
大家怎么都不说了

是错,是对?

网友B:
alice84应该去动手了

alice84应该去动手了
都贴了原理图了,用个74HC04和两个电容,一个线圈,很难吗?
用示波器测一下结果就知道了

楼主:
有个疑问(期待你们回答)

如果我按照金属接近开关的原理做这个地感线圈检测仪的话,那会不会遇到像一只带着狗链的小狗过马路的话,交通灯也亮?请说明原因。如果是检测到有车辆通过时,还要从串口发信号给上位机,由它来控制交通灯呢?

楼主:
哪位好心的帮帮忙,急!

除了帮我解答以上问题在帮我解答下面这个问题
我怎样让只有在车车通过时振荡电路停振?而其他金属类物质不会呢

网友A:
狗链的体积远远小于一部车

楼主:
问体积小为什么就不能感应咯

那你说为什么一些金属探测器就能感应得到?
说以下两者的区别吧
感激涕零

网友A:
能感应,但是影响的程度要小得多得多,门限知道不?

假设,正常情况下传感器输出1,车辆经过时,传感器输出5,狗链经过时,传感器输出可能只有1.3,门限设置好就完了嘛

楼主:
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在不同东西通过时,传感器感应到的值不同,如果高于某值,开关电路接通后续电路工作.
我在振荡电路那块,要考虑当车通过时可以使振荡电路的能量减弱到不能振荡.而其他情况下振荡.具体点怎么做吧.

网友A:
具体点俺就没辙了,除非你是俺公司的,俺手把手带着

否则讲到天亮都不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
呵呵,有人肯带我咯!

网友D:
被动的电路测量相位差(如1楼) 主动的震荡电路测量频率偏差

楼主:
GG,你在说什么

我刚从外星求过来,什么都不知到

网友D:
那个感应线圈如果如1楼那图就是被动的工作方式

如果象14楼那样作为震荡源的一部分就是主动的工作方式

网友E:
有精度

我实验做过用高频驱动的线圈测量金属片的距离,很近才能有线性关系,不过,现在都忘记了。。。需要用运放差分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