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采样前的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07-08-23):
      我现在有两种情况下的AD采样前端处理的问题。

      一种是用在谐波分析仪的。要求精度高。原始信号是互感器出来的0~10mA交流电流(负载电阻50欧)和0.1~5V交流电压(负载电阻大于20千欧)。两者都是含有谐波的50Hz工频量。我准备采用高精度运放,先将其放大,然后通过高阶滤波器做抗混迭滤波,之后进入AD芯片采样。采样频率为12.8K。
      问题  1.是我应该选用那种高精度运放做放大电路,才能使效果最好。
            2.滤波截止频率应该如何选择,如我我要分析50次谐波是不是截至频率选择2500Hz就可以了?
            3.滤波芯片有连续时间和开关电容两种。采用那种类型的滤波芯片比较好?具体型号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有没有建议不用滤波芯片,而用其他方式滤波?
            4.由于采样要求各通道同步且至少16位精度。我准备采用ADS8364或AD7656但是两者也难以取舍。
      这种情况下由于要对信号进行谐波分析,要求效果要尽可能的好。希望大家多多提建议。

      另一种情况是用于快速反应的。原始信号是0~5V交流电压。我准备用抗混迭滤波处理后直接采样。采样频率2.4K。问题还是如何选择截至频率和滤波芯片?这种情况要求反应速度快。相位差尽可能小。

       还望各位指点。在下多谢啦

网友A:
我觉得

运放没必要高精度,带宽足够即可;
滤波器一定不能用开关电容的,否则它会使你的16位A/D变为12位的;
你的信号都是单极性的,显然8364要比7656用起来更简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