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20测心电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8-24):
    用AD620作小信号差分放大,输入是用两电极按在人体皮肤上获得的信号,但是发现AD620输出的信号受50HZ的干扰严重,用滤波滤掉后似乎没信号输出,究竟是不是电极的问题导致没信号采集进来呢?
    请问一下

网友A:
把信号和噪声一起先放大

可能工频陷波电路对于有用信号的衰减也比较大,可以先把信号和噪声一起放大后再做工频陷波,或者考虑用无容陷波电路

网友B:
两电极测试,50Hz的共模干扰是很大的

加50Hz的陷波器。

最好改成3电极的。。。

楼主:
改用三电极后还是有干扰

  改用三个电极后,按AD620的datasheet来接,还是有50HZ的干扰。如果用直流电源直接输出20mv接到输入的两个电极,有输出,而且没50HZ干扰,不清楚是什么回事
  打算加入一个低通电路把50HZ滤掉,请问是否可行呢?

网友C:
100HZ低通,50HZ和35HZ的陷波,AD620放大10倍左右。后面再放大10倍左右。估计可以出来了

网友D:
620不是很昂贵的片子吗

处理心电信号,拥着个合适吗

网友B:
“改用三电极后还是有干扰 ”

怎么改的?右腿驱动电极?

干扰当然有,要看改善的效果

心电信号是低频的,50Hz的低通不好做,会滤掉有用信号,除非用高阶的,但复杂。

上面提过用50Hz陷波器,不合适吗?

网友C:
AD620用在这里很合适的。
要做好右腿驱动电路,至于电极,我以前用的压电蜂鸣器,不容易生锈,呵呵,导线用屏蔽线。在皮肤上先用生理盐水擦一下会好些。

楼主:
心电信号大概是多少频率的

心电信号大概是多少频率的?我试过用10HZ截止的低通(使用的是美信的八阶低通滤波芯片),结果滤完后什么信号都没有了,不知是把有用信号滤掉还是电极并没有采到信号过来
    50HZ陷波器该怎么来做?有专用的器件吗?今天做到很多小信号时都受这个影响了.
    改用的三极是一极接胸口,一极接手,一极接腿上

网友C:
搞清你的工作对象

楼主先把你要采集的信号的幅值,频率以及信号源的阻抗特性等问题搞清楚再设计电路吧,不要盲目的去试了。看来你还没搞清你的工作对象了。

网友A:
注意电源

可以尝试用不同电源给电路供电,如电池、DC-DC等,了解清楚工频干扰是从哪里串进来的,awey说的很清楚了哦,为什么老是想着低通,这里明明要用双t陷波啊,推荐你用两片UAF42做两级陷波,还要提醒你工频干扰不仅是50HZ啊,最好在附近比如49.8HZ和50.2HZ处做两级陷波

楼主:
嗯,谢谢各位指点,做陷波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