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失真度测试

楼主(2007-08-25):
要测20Hz~10KHz正弦信号的失真度,可以通过数字方法,即软件进行FFT运算。

用模拟技术如何完成?有没有可大范围调节的选频网络?

网友A:
模拟方法测量非线性失真

通常是测量频率范围内若干个点,还没有见过频率连续变化的。这是因为一般不需要测量频率相差不大的两个点的非线性失真。频率连续变化当然可以做到,但比较复杂,成本高,测量操作更是非常麻烦。

楼主:
谢谢

我要做个失真度测试仪,频率范围:20--20000Hz;测失真度精度D<=0.5%

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回楼主

纯模拟电路的非线性失真度测量,一般仪器本身自带信号发生器,产生很低失真的正弦信号。该信号经被测系统后,用滤波器滤掉基频,量出所有高次谐频成份,与基频成份比较,即得总谐波失真。
我有国产BS1失真度测试仪资料,如需要救把邮箱地址贴上来。

网友B:
麻烦maychang给我也发一份

邮箱:express77099@sohu.com

网友C:
也要一份

z600629@126.com
麻烦也给我一份
谢谢

网友D:
楼上的是做电子设计大赛的吧

清单出来了 可能要做非线性失真
呵呵

网友E:
maychang,麻烦你也给我一份把

我的邮箱是liaofeng714008@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F:
maychang,麻烦也给我一份把 谢喽

我的邮箱是**nlala@tom.com 谢谢哈

网友G:
maychang,麻烦你也给我一份把

3875894@163.com
谢谢!

网友D:
maychang 大叔哈

为了公平 maychang大叔呀,你就发在你的博客里吧,楼主也把题拿来分享以下吧,要是是你的项目,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以下,高手们也给你出出点子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邮箱tianzhijun163@163.com

楼主:
回8楼

说对了,就是参加电赛的

网友H:
我也要一个

zjbmx@163.com
谢谢啊

网友A:
以上七位

邮件已发出,请查收。

网友I:
完全没有头绪啊

也给我发一份资料好吗
fifascut@163.com

楼主:
maychang

我邮箱里没有哇..不好意思,请再发一次,谢谢!

tianzhijun163@163.com

网友B:
我也没有收到呀

maychang,劳驾再给我也发一遍
express77099@sohu.com

网友A:
以下四位

邮件被退回,请检查地址是否正确。
express77099@sohu.com退
3875894@163.com退
tianzhijun163@163.com退
zjbmx@163.com退

网友D:
楼主真是厚道

我说说我的意见吧,你用基波抑制法(也就是你所说的全用模拟电路搭),一个是精度的问题,在一个软件处理起来,肯定比你的硬件要简单多了,清单上给了1M 的A/D,可能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吧。

楼主:
资料收到

再次感谢maychang

网友J:
maychang 麻烦给我也发一份

     maychang,我的邮箱是oyygxdu@126.com。自从上21ic以来多次受你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回windy1987

用软件处理的确比硬件简单,不过FFT不好作呀......

那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K:
我也想要

maychang,麻烦也给我一份吧
谢谢
我的邮箱是fu-yun41@163.com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处理器

如果用dsp的话 可以实时处理, 但是也没这个必要。很多的书上都有现成FFT程序,我没搞软件方面的 ,所以不是很熟。

楼主:
jumitoo

我已把资料发到你邮箱里,请注意查收

就不用再麻烦maychang了

网友L:
可否发给我的油箱

   在21ic逛了很久了,对maychang的技术和热心甚是佩服,此刻确实需要这份资料以备战电赛,还望赐一份到我的油箱:liyaobo@yahoo.com,不甚感谢!

网友M:
我也需要

谢谢maychang啦:)
tony_1944@163.com

网友N:
maychang

也给我一份吧
guxinleinxp@163.com

网友O:
请也给我一份吧

烦劳哪位也给我一份,在此先谢过。
邮箱:jiangchen-tj@163.com

网友G:
麻烦MAYCHANG了

邮箱没错3875894@163.com
要是还是退回的话就算了吧,辛苦了,谢谢!

网友P:
谢谢

maychang,麻烦您再发一遍吧
邮箱是:qinshou211@163.com

网友A:
forgrace

这个地址 liyaobo@yahoo.com 被退回三次,请检查邮箱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Q:
BS1失真度测试仪只能测到0.01%

一般用高Q值陷波器把基波去掉,然后再读其谐波。
这里有2个难点,1,陷波器要跟宗基波的频率,也就是自动调谐。2,读到基波和谐波后要转换成失真度,这个是不好实现的,没有弄个的,一点概率都没有。
以HP8903为例,它的陷波器就是用场效应管做开关来实现的,一大堆电阻电容,场面壮观啊。他是用单片机读基波的频率,然后用单片机IO来控制场效应管,实现自动调谐。 接着用RMS转换芯片,把谐波和基波分别变为直流信号,A/D后用单片机去读,再处理。这是上个世纪的设计思路了,我国在音频分析仪这方面基本是空白的,尽管以前一些国营厂有仿制过这类仪器,但现在随着这些厂的倒闭,改组,以及这些厂的下游客户的减少,基本上国内都很少了。现在国内市面上多为AP 松下,健伍,幕黑,还有固纬的,二手全新的都有,我自己用的则是一台日本芝测的旧分析仪,停产了的型号。HP8903的也有一些二手产品,但HP转为安捷伦以后,仪器方面一通讯为主了。 现在AP的主流产品都是以DSP为主,以前也和他们搞技术的往来过一些邮件,感觉我们的技术水平和他们相差太大了。所以我自筹资金,买了些仪器,书籍,材料等,尝试学习一些自己所处领域以外的东西,试图以自己的行动来减少这样的差距。可现实是残酷的,先不说研发要投入大量的经费,自己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能过个日子已经是很辛苦的事情了,何况还要做些其他的,所以一切都只能慢慢进行,也过得比较累啊。

楼主:
模拟方法的确麻烦

用fft算法应该简单一些,有没有高手作过的?

网友R:
大侠辛苦了

麻烦来一份哦
zhengdaoxin@163.com

网友S:
谢谢maychang

heidong321@163.com
谢谢了!!!!!!

网友T:

今年的大赛题?

楼主:
今年的预测题

网友U:
谢谢maychang

ZHUHUAGUI@TOM.COM
谢谢啦.

网友S:
maychang真好!

同上!

网友V:
我也想要一份资料,谢谢

我也想要一份资料,邮箱是:
cjwoods@163.com
谢谢!

网友W:
maychang 很热心哦,能否简单解释一下失真度的定义啊?

0%   1% ?100???

网友A:
回楼上 zhang123

失真度定义在我给各位发的这份资料的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