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电子设计大赛元件清单,大家看看

楼主(2007-08-26):
1、基本仪器清单
20MHz普通示波器(双通道,外触发输入,有X轴输入,可选带Z轴输入)
6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低频信号发生器(1Hz~1MHz)
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40MHz)
函数发生器
低频毫伏表
高频毫伏表
普通频率计
失真度测试仪
直流稳压电源
秒表
2米卷尺
游标高度尺
单片机开发系统及EDA开发系统
单相自耦调压器(>200W)
五位半数字万用表(电压表)
四位半数字万用表

2、主要元器件清单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仅含单片机芯片、键盘与显示装置、存储器、A/D、D/A)
A/D、D/A转换器
1MHz采样频率的8位A/D转换器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显示器件
小型电动车(最大尺寸300mm×200mm,高度不限)
小型继电器
康铜、锰铜电阻丝
漆包线(直径不大于1mm)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隔离变压器(>150W,220V/18V)
DDS集成芯片

网友A:
难怪每年都是电动车电动车,这些料还不就是误导人去做电动

非要搞个“小型电动车”在里面,不知道去掉这个还能有几个人能做出东西来?

大家发挥创意,看看这些器件能做些什么不是电动小车而有好玩的东西???
(先不考虑难度看看)

特殊点的器件: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A/D、D/A转换器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显示器件
DDS集成芯片

抛砖引玉:
1、漆包线--增加遥控装置
2、光电传感器、角度传感器--手掌、手臂控制器
3、DDS集成芯片--任意波形、频率发生器
4、显示器件--人机界面、游戏机
5、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OSD、DMA控制器、其他快速或复杂的逻辑

--要是我做,就综合起来做个人体姿态控制的游戏机!
呵呵

大家再说说自己的想法看!

网友B:
角度传感器会用在制作电动小车吗

用来测距离,可是两米的 卷尺是不 是太短了,隔离变压器是做什么的 呢

网友B:
角度传感器有些什么作用

麻烦各位大虾

网友C:
难道又要做电源

带过流保护

网友D:
康铜、锰铜电阻丝

网友E:
我估计可能会出一个低频矢量网络分析仪(复阻抗测量)

网友F:
好像有不止一个题目吧

网友G:
00猜的有点靠边了

不过06年湖北的电子设计大赛 已经做了,而且做的比较的完善了。不会出这个题了,不过出类似的题目可能性很大

网友H:
功放

应该有功放类的强电题
康铜、锰铜电阻丝
隔离变压器(>150W,220V/18V)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有可能用在逆变上的UPS

网友I:
07年电子设计大赛

勾引企图让大家误解

网友J:
频谱分析的做过了吗?

1MHz的AD,感觉是跟那个双通道的示波器有关联,可能需要做FFT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