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方面的集成芯片

楼主(2007-08-27):
我想请教一下开关电源方面的集成芯片常见的有那哪些.用于大功率开关电源.程控方式或是反馈控制

网友A:
看这些

MC34063
 充电控制器

SG3524
 脉宽调制开关电源控制器

TL431
 精密可调2.5V to 36V基准稳压源

TL494
 脉宽调制开关电源控制器

TL497
 频率调制开关电源控制器

楼主:
OK

我知道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