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差分电流,用什么电路可以放大成双极电压?

楼主(2007-08-27):
DA输出的差分电流,我想放大成正负的输出电压,如何搭建电路及选择芯片?谢谢!我希望用一级放大器完成,我知道IV转换电路,感谢

网友A:
先按照datasheet上标准电路产生单端电压输出

再加一级反相器。

网友B:
看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