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忙我看看这个图,分析一下VIN1和VIN2到底出来什么信号?

楼主(2007-08-28):
几个运放来回折腾,晕了,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我知道一个功能是检测电压小的,另外一个就不清楚了,是不是电压过零点?怎么分析呢?

网友A:
这个电路很显然是一个PWM调制电路 ,12V脉动电压一路经28.7K电阻送到运放同相端,另一路经积分电路产生一个50HZ的三角波,经一倍射随放大后与与上一路信号同加到运放同相端进行PWM调制,在VIN1输出一个50HZ脉冲调制波,下面的两个运放是用来产生基准电压的

楼主:
VIN1、VIN2都是接到单片机的IO脚,有AD功能的IO脚

也是这样子吗?

网友B:
俺觉得VIN1和VIN2是两个可调的直流电压

网友C:
第一次灌水!

第一次灌水,说实话,我和楼主一样,看不懂!
搬个板凳看高手!

网友D:
这是仿真电路图

把示波器拉出来,接上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EWB仿真不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仿真参数,尤其是稳压二极管
胡乱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一个直流正电平,一个直流负电平。

网友E:
Vin2是个参考电压,Vin1就晕了`~

一个全波整流后的信号 与 此信号经三次RC移相后的信号叠加,不知到输出是个什么意义的信号??

楼主:
这是一个交流稳压电源的电压检测电路

这两个脚都是送到单片机的IO脚,带AD功能的。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如果只是检测电压的高低,有必要两个脚吗?看不懂图,想不明白为什么,会不会是检测电压大小及其变化呢?或者过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