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OP07代替高精度运放

楼主(2007-08-28):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我想用几个普通运放代替一个高精度的运算放大器,比如说用3个OP07代替一个AD620,应该怎样可以做到?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很急,在线等

网友A:
用3个OP07代替一个AD620

按照仪表运放原理图搭一个就是了。

网友B:
先去找高精度电阻,其实ad620就是op07的运放

网友B:
r1,r3,r5,r6的精确度直接影响最后的效果……

网友A:
王奉瑾 的主意不错

这几个电阻要求配对,并不要求绝对精度。

网友C:
为什么要用3个OP07去代替AD620?

成本问题?好象2个价格差不多

但集成芯片的性能要好多了

AD620买不到可以用AD8221代替,性能只好不差

网友A:
据我所知

3片OP-07比1片AD620便宜不少。

网友B:
op07d的只要1元一个,一个普通的ad620an的也要12元以上了

网友D:
xddf

op07d的只要最多不超过一块钱一个

网友E:
要看整体成本阿

用3片op07,但是你的电阻要求也高,效果肯定达不到ad620的效果

网友F:
×?×?×?×?

根据虚短的概念,IN+和IN-应同电位,但是为什么AD202的2、3脚不相等呢,V2=0mV,V3=2mV

网友A:
这个 YJG957104

又来添乱。
你这个问题与楼主的问题毫无关系。
开个新帖问,好不好?

网友B:
YJG957104 比较幽默啊……

网友G:
凑个热闹!

如题!

网友H:
YJG957104 把AD620当成是单独的运放了

网友I:
呵呵,当年我就这么干过

    1991年的时候,当年一片最便宜的仪表放大器也要两百多一片,用不起,OP07则只有几块钱一片,于是用了3片OP07加一片324给汽车衡的电桥做信号放大。324不是用在信号通路,而是接成伺伏电源给OP07供电,仪表放大器的外围电阻用的是厂里的Yokogawa大片式(不是表贴的“片式”,外观像高压电容)精密电阻,激光微调的,没有条件测试配对也就那么用了,放大后的信号只有轻微漂移,作了个简单软件滤波后用户也就非常满意了。当年先用的是普通“高精度”金属膜电阻,电源直接来自三端稳压,结果电路不稳定无法使用,换用片式高精度电阻和伺伏电源供电后问题解决。希望这点老掉牙的经验对楼主有点用。

网友I:
就是用运放搭的二次稳压电源

只是参考电压来自带隙基准IC,适于负载稳定但对电源噪声敏感的应用。

网友J:
20楼:和我当年使用类似。只是我的电阻是定制的精密电阻

网友C:
op07如果是ADI公司3~4RMB吧

其他厂商的可能便宜点,但和DATASHEET上的性能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