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耦合音频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7-08-28):
我做了一个报警器,线路板上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两个地是分开的,我的音频信号是在数字电路部分产生的,我通过一比一的隔离变压器耦合给模拟电路部分进行放大输出,可是我加上隔离变压器,当不加任何信号时音量电位器开大时出现杂音和喇叭上下震荡,变压器数字电路这边变压器两个脚一个接数字信号一个接数字地,另一侧的两个脚接模拟信号放大部分和模拟地。如果不加变压器将信号线短路连接和数字地同模拟地短路连接则不会产生杂音和喇叭震荡,而且进行放大的放大管也很烫,这是为什么呢,我只是将一个音频信号从数字电路耦合到模拟电路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A:
没看到电路,不好说

不过,报警器这样的东西,要求并不高,没有必要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
帖中说,“如果不加变压器将信号线短路连接和数字地同模拟地短路连接则不会产生杂音和喇叭震荡”,看来不必变压器耦合也行。
至于管子发热,估计是直接接入信号改变了后级静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