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开关电源的相关资料

楼主(2007-08-28):
最近想做个开关电源,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guxinleinxp@163.com

网友A:
浩如烟海

你要那方面的?

楼主:
我想过一个开关电源

我对开关电源一点都不懂,所以还要先知道它原理。
在参考电路图,自己做个
maychang 有没有100W以上的开关电源原理图。

网友A:
“对开关电源一点都不懂,所以还要先知道它原理”

那就先看原理吧,做一个的事情看完了再说。

楼主:
看到很多都说用7805这种管子也可以叫开关电源吗?

这不是一般的线形稳压电源吗?
开关电源不是要PWM控制的?

网友A:
7805这类芯片可以构成开关电源,但附加电路相当复杂,且性能并不很好,不如单独设计的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不一定是PWM控制,也可能是其它控制方式。当然,目前用方式PWM控制的最多。

楼主:
用PWM控制

是不是用专用芯片的,现在一般用什么芯片控制的

网友A:
回楼上问题

过去曾是用分立元件的,现在多数是用专用控制芯片。
控制芯片型号非常多,现在各公司还在不断推出新型号。这些控制芯片最好是根据你的电路来选择,是用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单端还是推挽还是半桥?等等。甚至有将功率开关管做到芯片内的所谓单片开关电源。

网友A:
有些单片开关电源芯片封装和7805一样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得先好好看下理论,有哪几种方法。开关电源比那电源好,几百W都很小的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