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运放的时间延迟问题

楼主(2007-08-28):
   请问各位大,如果一个300K的正弦波分别通过同一种型号的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电压跟随器和反相放大器,大概会有多大的相位误差。
   也就是说信号通过运放会带来多大的时间延迟?
   运放的时间延迟是由datasheet中的那些参数决定的?

网友A:
运放产生的相位差

与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有关,而且与该级的增益有关,而增益是由外部电路决定的。除增益外,其它外部电路也可能影响相移。所以不能说某型号运放对某频率信号产生的相移是多少。

楼主:
那这个具体问题呢?

    我想得到两个完全反相的正弦波可否让它通过同一种型号的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电压跟随器和反相放大器来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