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高手请进,高压脉冲问题

楼主(2007-08-28):
通过升压变压器产生5000伏的高压脉冲,一端接金属网的一部分,另一端接金属网的另一部分,形成一带高压的电网。
请问,如何将电压降低,满足后端信号放大及测试。

网友A:
电阻分压。找个万用表看看

楼主:
补充

该产品是一个高压电网产品,就如同电灭蚊器。所加电阻不能影响后端电路的正常工作。再者这是个1HZ脉冲信号,脉宽是毫秒级,不能用高压万用表直接测试。

应怎样分压呀?

网友B:
computer00 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脉冲宽度ms量级,就用普通电阻分压即可,不必加电容补偿。
至于如何测量,那是你的后级电路的问题,可以考虑峰值检波。

网友C:
回1楼

后级要多高的电压,用一个简单的电阻分压网络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补充

升压脉冲变压器产生脉冲高压后,经过一段5米的金属线后悬空,另一断同样长的金属线接变压器的另一端并接大地,这样的话有东西碰触到两线后就产生电击。

最终目的是既要检测到金属线之前的脉冲,又要检测到金属线之后的脉冲,这样就可检测金属线是否断路或对地短路。

本检测只检测有无脉冲即可,不需要检测到数值,且后端电路可自行设计,我想只要能分到信号,并将该脉冲经过单稳处理后用单片机检测即可,现最主要的就是信号怎样采集且不影响高压脉冲电网的功能。

网友B:
楼主补充两次了

补全了再说吧。

楼主:
已经全了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B:
好像还要补充

1楼:“升压变压器产生5000伏的高压脉冲,一端接金属网的一部分,另一端接金属网的另一部分”
7楼:“脉冲变压器产生脉冲高压后,经过一段5米的金属线后悬空,另一断同样长的金属线接变压器的另一端并接大地”

楼主:
不明白

变压器输出共有两个端口,每个端口各接一根金属线,其中一根金属线与大地相连。

楼主:
继续

知道火花塞的原理吗?这个基本和它同理,只是火花塞是电极,而这里是两根平行的金属线。

网友B:
“另一端接金属网的另一部分”

怎么解释?
“金属网的另一部分”在哪里?

楼主:
稍等

等会我画一个图

网友B:
更不一样了

前面三次补充,都没有提到有二极管(硅堆)整流。
内燃机上的火花塞,也从来没见过带整流的。
再说,既然目的是“产生电击”,何必整流?

“最终目的是既要检测到金属线之前的脉冲,又要检测到金属线之后的脉冲,这样就可检测金属线是否断路或对地短路。”
检测金属线之前的脉冲干什么?只要金属线之后的脉冲存在,就可以证实金属线没有断路也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D:
用气体放电管最好

特性类似于稳压管,只不过击穿电压可以到数千伏,击穿之后表现为恒流特性。这样,只需选一只5kV左右的放电管,在其下端接一只电阻到地,就可检测电压是否到5k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