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纵疆场,分立元件不可忘!哪位大侠帮忙场效应管

楼主(2007-08-28):
我们最近想做一套自动识别系统,其中有一个环节是自动识别场效应管和晶体管,另外判断出来后还要求判断出场效应管的类型,如结型场效应管,绝缘栅增强型、和耗尽型场效应管,外加他们N沟道还是P沟道也要判断出来。我们的要求是只有三个插口,一个三条腿的管子,要求只插一下系统就要自动判断出来晶体管的类型和管脚情况。目前我们只能做到自动识别晶体三极管的类型识别和管脚识别,那就难在加进来场效应管后就一切都很模糊了,所以请各位高手大侠给看一看,能否给小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主要是自动识别,有个思路也可以啊,小弟将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A:
找块指针万用表

练习分辩出各种管子,你就有思路了。

楼主:
能指点一下分出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也可以啊

现在关键是无法识别三极管和场效应管,这个哪位高手能给先突破一下呢?
就是说区分不出来两种管子

网友B:
无非是软件上逻辑判断分支问题

这样的问题,最好先画流程图,确定分支转移条件。

网友A:
晕倒哦!

一个是电流元件,一个是电压元件。漏极电流或集电极电流一定的情况下,栅极或基极的电流差别很大。

网友B:
davidli88

楼主要“做一套自动识别系统”,“要求只插一下系统就要自动判断出来晶体管的类型和管脚情况”。
“只插一下”,插上就不能再动。
那就只能三个脚轮流上电,根据电流判断了。
这个用软件可以实现,但相当麻烦。

网友A:
这个当然了

所以叫他先学会用万用表呢!

通过测量NPN、PNP三极管,测各种场效应管;找到方法,再用软件来控制“换表笔”罢

网友B:
只能这样

也应该这样。
学会用万用表判断,才能够找出分支条件,画出流程图。

楼主:
难就难在场效应管

三极管的判断的确用的是maychang大侠说的方法,通过PN结的单向导电原理,分别在一个电极上加+5V,另外两个电极接地,读回加电压电极的逻辑电平来判断管型,再通过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射极不同接法放大倍数不同而判断管脚;但是一扯进去场效应管一切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场效应管极与极之间比三极管要复杂感觉,并且它的管型还很多,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区分出示场效应管还是三极管,这个比较难办啊

网友B:
楼主还没有考虑全

场效应管除了有结型和绝缘栅(应为门)型之分外,绝缘栅型还有带寄生二极管和没有寄生二极管之分。
这里还没有包括双栅场效应管,因为你只有三个插脚。

网友C:
只判别场效应管的六种类型都很难

只判别场效应管的六种类型都很难
而且是全自动的哦!!!
有没有用电路可以判别的呀??
可以提供一下电路吗??

网友D:
mos管G级电流几乎为0,可以用来区分MOS和三极管

网友E:
利用栅电容,看断开激励后的导通状况,就能很容易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