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V的高频(20M)方波信号放大到12V的三极管电路

楼主(2007-08-28):
最近在摆弄高频CCD系统,CCD调理电路中有个将3V的高频(20M)方波信号放大到12V的放大电路.
我用的是一个三极管(2SC3904)搭成的一个饱和开关电路,调到最后信号没有放大反而减小了,试了多种方法,还是没变化!
那位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A:
“调到最后信号没有放大反而减小了”

怎么调的?
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可调的东西。
难道调不回去了?

20MHz频率不算很高,你又不要求频率响应平直,用个频率特性好一些的三极管就够了。

网友B:
2SC3904就是个2Ghz带宽的高频管

不过估计一般的9014管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