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开关电源看到个LDO

楼主(2007-08-28):
LDO低压差线形稳压电源,这和基准稳压芯片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二者使用目的不同。
LDO低压差线形稳压电源目的是给其它电路供电,要求输出足够大的电流,并且压降很小时也能够正常工作。
基准稳压芯片对输出电流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但稳定性要非常好。

楼主:
这两个哪个输出电流大啊

搞糊涂了,基准芯片是给芯片象AD这种提供基准电压,电流不要求?

网友A:
没错呀

基准芯片是给芯片象AD这种提供基准电压,像AD这样的芯片只要求极小的电流。

楼主:
那应该是LDO能输出大电流

基准好象都很小的

网友B:
LDO的用处~

上面已经说了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低压差是说LDO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的差值比较小.一般的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电压和输入电压之间差都在1V到几V的样子,LDO除了这点,跟一般三端稳压器是差不多的.

比如有一个电子系统,系统的总电源部分你可以用开关电源.但是开关电源的噪声比较大一点,如果系统中有AD这种模拟器件,要求供电电源稳定性好,那么你就可以在开关电源后面接一个LDO给AD这类模拟器件供电.

至于LDO的输出电流,有各种规格的可选,看你的需要了.不过我看到的输出电流一般都是在几百mA左右的.

网友C:
两者是使用目标很不相同的器件

LDO是低压差器件,原理上,与7805这种稳压器差不多。但7805最少要求输入-输出有2 V的压差,自身功耗较大,而LDO则小得多,往往小至0.2 V压差也能正常工作。

基准源有两种,一种是电流基准源,另一种是电压基准源。楼主指的应该是电压基准源。所谓基准,要求的是精确、精密,如有的基准发生器稳定度达1 ppm/℃,也就是0.000001×基准值 V/℃(我的理解,不知道确切与否),在应用温度范围内,百分比误差很小很小。而普通稳压器和精度要求为±5%,在应用温度范围内,温漂满足此要求不可以了。

基准源的初始误差可能达到1%,但温漂却非常小。基准源,输出电流往往不大。
基准源和包括LDO在内的稳压器,输出电流往往较大甚至相对于基准源,它是很大的。两者内部都有自己的基准。对电源抑制都有要求。

其它参考各位网友的帖子。他们说得都很好。

(注:ppm不我国选用的计量单位,国际计量大会不承认也无法承认它,因为它的量纲不清楚,也不固定,一般应当化为百分比表示。这里引用是按“惯例”而已)

网友D:
也有能提供较大电流的基准

楼主:
哦谢谢各位

现在对两者有的用途有点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