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带容性负载问题

楼主(2007-08-29):
有没有即带容性负载能力强(1uF),同时又输出电阻小(<1欧),能最大输出50mA电流的运放?

若没有,有何办法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A:
你要干啥

楼主:
我要做信号的输出级,要求输出电阻小(<1欧),能最大输出50mA电流,带容性负载能力强

网友B:
运放直接带容性负载都会影响性能

要根据你的要求来确定能否使用。

网友C:
运放一般不带容性负载。除非作为补偿使用,且电容很小。

楼主:
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实现该要求的话,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C:
运放后面加一级驱动。

网友D:
反馈加个补偿电容行不

网友E:
可以这样考虑

  可以在运放的输出加个小电阻试试.

网友F:
555行不行,不是运放。

看看能不能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