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压器制作问题)

楼主(2007-08-29):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绕制工艺比较复杂

一两句说不清。最好是到生产厂家看看,就都明白了。或者拆个废旧开关电源,再拆出变压器看看。

开关电源中变压器一般用铁氧体芯,配有塑料骨架,线绕在骨架上。各线圈显然要重叠,但各线圈之间一般要垫绝缘,垫多厚根据你的变压器具体要求而定。
黑点表示同名端,也就是线圈的同相端。

楼主:
那绕线是用漆包线吗?

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一般是高频的,那和普通的变压器制作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高频是不是要一个磁芯,而普通的中间没有磁芯之间绕在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