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带负载能力的强弱与负载的轻重?

楼主(2007-08-29):
两个概念:
1、如何理解带负载能力?
2、为什么说负载轻指的是负载的阻值大,而负债重却指负载阻值小?
3、带负载能力与负载轻重间有何关系?

网友A:
re:

1、如何理解带负载能力?
带负载能力通常指输出功率。好比一个人挑多重一样。

2、为什么说负载轻指的是负载的阻值大,而负债重却指负载阻值小?
这仅是指恒压驱动而言的。电压一定时,电阻越小,则输出电流越大,负载越重。
对于恒流电路,则刚好相反。负载电阻越大,则输出电压越高,负载越重。

3、带负载能力与负载轻重间有何关系?
如果负载太重,而超过了带负载能力,那么电路将工作不正常。

楼主:
圈圈兄:负载能力强弱与输出电阻的关系呢?

比如说电压放大电路:
当输出电阻小的时候我们说它带负载能力强,那到底是用输出功率来衡量还是用输出电阻来衡量呢?输出功率和输出电阻的关系如何呢?

网友A:
跟内阻有直接联系。

对电压输出而言,内阻越小,带载能力就越强。

网友B:
内阻和负载就是个分压的关系,内阻大了,负载分得电压就

网友C:
把内阻和负载的等效电路画出来不就清楚了吗。

楼主:
越来越糊涂,继续发问

但是按圈圈的说法就不是了啊,带负载能力强就是输出功率大,而输出功率最大的时候应该是负载和输出电阻相等的时候啊,对于电压放大电路,输出电阻小,因此就要求负载电阻也小,这就和qqredfox讲的分压矛盾了。
到底是输出功率大还是输出电压大,是衡量带负载能力强的指标?

楼主:
补充

但是按圈圈的说法就不是了啊,带负载能力强就是输出功率大,而输出功率最大的时候应该是负载和输出电阻相等的时候啊,对于电压放大电路,输出电阻小,因此就要求负载电阻也小,这就和qqredfox讲的分压矛盾了。
到底是输出功率大还是输出电压大,是衡量带负载能力强的指标?在电压放大电路中,按照这两个思路,一个要求负载电阻大,一个要求负载阻值小!

网友A:
晕,带载能力是它的一个性质,与它具体输出了多少功率或者电

内阻越小,能够输出大功率的潜力就越大. 这还要看负载配不配合。要求负载电阻大,能够输出电压大,这并不能说明它的带载能力就强,相反,在负载电阻很小的情况下,它也能输出很大的电压,这才是带载能力强。

楼主:
大致懂了,谢谢

RT

网友D:
负载能力强,输出阻抗就必须要小

但输出阻抗小,负载能力不一定强,比如运放的输出阻抗很小,但负载能力却很弱。

网友A:
呵呵,事实上,那个东西是个可变内阻的东西...

开始它内阻小的时候,带载能力还是超强的,等它内阻变大了之后,负载能力就弱了...

网友E:
圈圈理论不错阿,我都已经忘了

不过这些好像都是常值,拿个电池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2009-11-16):
偶尔看到这个旧帖。也跟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的,载负载能力就是能让负载正常工作,输出功率P强则带负载能力强是这么理解的,当负载电阻R一定时,需要一定的工作电流I或一定的工作电压U,根据P=IIR=UU/R来看,R一定,P与I或者U成正比。于是该电路就有能力提供比较高的U和I从而使负载R正常工作。这就是带负载能力。至于内阻问题是这样的,电源加负载的模型可以分为理想电源加上串联的内阻和负载,于是可以看出内阻越小,则负载电阻R分配的电压就越大,于是可以提供负载电压能力就越强。
这样看对不对。

网友G:
带负载能力与输出阻抗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

通常输出阻抗只是用来衡量在一定范围内负载调节能力的大小,一般关心精度的时候才注意这个指标。
而带负载**要取决于信号源本身功率的损耗和系统散热能力的大小。这时看手册主要注意这几个参数:
最大耗散功率(或最大输出电流)
在给定条件下的散热能力(℃/W)
线性调节的场合带负载能力与信号源内阻无关
比如一个5V电源在15V输入的情况下带负载能力比在10V输入的时带负载能力要降低50%。

网友H(2011-03-14):
终于明白了这个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I:
可以将带载能力简单的理解为内阻的大小,输出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分压电路。注意,这儿的内阻指的是等效的闭环内阻。运放的开环输出电阻可能有50欧姆,但是等效的闭环输出电阻可能连10毫欧都不到。

网友I:
两者相差可能达几千倍。

网友J:
哥,如果是这样呢。一个音频功放,单声道时候,跑到100W,自制的稳压源没问题,音质还能听。但是上双声道时,音量调不上,或者说是很低的时候就失真(此时应该不会有30W),这又应该如何解释?与电源的带负载有关 吗?

网友K:
恒压输出 负载小 功率就大 负载大 功率就小咯

网友L(2011-05-28):
不明白16楼说地,特别是后面对带负载能力的定量分析,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