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画了一张原理图,关于运算放大器的的使用

楼主(2007-08-29):
目的是想得到V+与Vn,Vn与V-之间的电压值,然后送到数据处理器中去。现在搞完后,心里总没底,贴上来让大家看看多多指正。

网友A:
不知到你要做什么?

那个地与AGND是什么关系?

还有一个运放是正反馈!!

楼主:
那是同一个地

还有一个运放是正反馈,能说的明白些吗,不知道有什么不妥

网友B:
RE

正反馈,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一般用来做比较器。。。

网友A:
就是U11A,反馈怎么接在正端?

网友C:
Vn画得也有点不明不白

Vn也应该是从外部输入的吧?

楼主:
Vn 不是从外部引入的,就是作为一个基准,作为差分运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