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高频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问大家几个问题:

1、多高的频率算作高频?
2、为什么高频电路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3、在高频VCA电路中,一般的电路框图为:低噪放、衰减器、可控增益放大器。衰减器的作用?

网友A:
哥哥

先自己看看书成么?

网友B:
东瓜怎么知道LZ是哥哥不是弟弟?

楼主:
再请教

问道有先后。哥弟无所谓。

这里应该有模拟方面的高手呀。

网友C:
衰减器的作用

    低噪放是为了降低系统的噪声指数,对微弱信号来说这是必要的,但是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可能比较宽,如果输入信号的幅度较大,中间不经过衰减就进入后级放大,那么后继放大器就会出现饱和,一旦饱和,那么非线性就出来了——高次谐波、三阶互调、寄生调试、寄生解调……这都是些讨厌的家伙。
    至于多高的频率算高频,只能这么说:你布线的时候不考虑周全,就不能满足老板的要求的时候,就叫高频。
    高频电路中,阻抗不匹配,就有反射,就达不到预期的指标,所以要匹配。至于更具体的解释,参见二楼的说法。

网友D:
re:

频率的高低取决于你设计的系统的尺寸和延时,没有绝对的界限

楼主:
书籍

谢谢5楼的答应。对VCA有点了解了。

我刚从低频模拟电路跳入高频模拟电路(目前我们的AD为10M、通带中心频率在3M左右)。能介绍一些好的书籍和资料。

楼主:
再请教LNA

6楼的朋友。再请教一个问题。

LNA的设计要点是什么?

我原先作低频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是运放失调、电源噪声、运放噪声、电阻噪声、电源稳定度、CMRR、单级带宽等等。也是mv、uV级的采集放大,总增益也在5000-10000,都是采用5元左右的芯片搞定,如TLC2272、LMC6482、TL272等等。

而现在高频使用的芯片动不动都在200元左右。一片的增益都在40dB左右。

网友C:
LNA:低噪声放大器

    设计要点当然就在低噪声上了。
    去书店转转,自然就能找到合式的书,随便什么讲高频、RF、微波电路的书都行。
    对初学者来说,一本书不够,要看N本书,要花好几年,一点一点的熬吧,熬到豁然开朗的那一天。这个事情,三言两语说不清,也没有捷径。

网友E:
LS说的好:一点一点的熬吧,熬到豁然开朗的那一天。。。

做技术就是这样的,没什么速成秘笈的

网友A:
有人一辈子在研究PA

有人一辈子在研究LNA
还有人一辈子在研究巴伦

RF这条路,很艰辛,没有速成手册
你见过XX培训班,XXX培训班,号称3个月入门,(北大青鸟,双N之流)
见过RF/天线培训班么?

楼主:
推荐书籍

没有速成,但要巧学、活学,还是有捷径的。

能否推荐大家感觉好的书籍。

主要是现在的参考书80%太乱,都是老板带着学生翻译英文资料。

看英文有点累,可气的是它这些书很多地方是不懂乱写。

我有几个读研、读博就干过这样的活。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再请教大家

中心频率在3M左右,带宽为1-10MHz。

对于LNA的设计,需要采用ADS2005分析吗,还是用pspice进行简单的增益、带宽的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F:
不一定能帮得上忙

有几个问题不太清楚:
你的LNA是为AD工作的吧?输入信号的幅度或者灵敏度要求是多高?
LNA的指标是什么?NF要求多少dB?LNA的输入环境如何?

VCA?还是VGA?
LNA后的衰减器是固定的,且只有几个dB吧?

网友G:
LNA后的衰减器是怎么实现的?

简单的电阻分压么?这样会不会又引入噪声?

楼主:
回JZ0095

VCA电路。

我就是想知道LNA的主要指标。

另外,10M的采样率的信号,用ADS20005分析有必要吗?

楼主:
请教大虾

我现在的信号为10M的正弦信号。

按公式:波长 = 速度/频率。其中 速度=3*108m/s,频率=10M,

计算得:波长= 30m。

10Mhz信号的波长为30米肯定大于我们板的传输距离,那么也就是说10M不算高频信号。

是否就不用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故在10MHz信号的LNA设计时,不需要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
再问

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搞懂。

为什么噪声系数为功率推导而来。

而我们关注的是电压(幅度呀)?

网友H:
lS:光有电压能道出能量吗?

楼主:
谁来帮助一下

我现在的信号为10M的正弦信号。

按公式:波长 = 速度/频率。其中 速度=3*108m/s,频率=10M,

计算得:波长= 30m。

10Mhz信号的波长为30米肯定大于我们板的传输距离,那么也就是说10M不算高频信号。

是否就不用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故在10MHz信号的LNA设计时,不需要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F:
LNA设计要考虑的方面

1。LNA要的是最低噪声的阻抗变换,而不是常说的最大功率的阻抗匹配。低噪声的匹配对功率匹配来说常常是极大的失配,因为LNA的输入阻抗通常是非常低的,在低阻抗下,外场高电压、低能量的干扰信号产生的影响就得到了抑制。

2。LNA非常低的输入阻抗常容易造成电路的不稳定,因此在LNA输出级加入不大的固定衰减器有助于稳定电路,同时隔离后级的影响。由此不会造成噪声的明显增加,因为原始信号经过LNA放大后,噪声系数主要被LNA的噪声所恶化。有公式可以计算级联的总噪声,有LNA后,总噪声基本上由LNA的所决定。

3。LNA的高动态特性是“相当的重要”。在高灵敏度和高线性度上,后者在干扰严重的场合往往更受重视。这是我问工作环境的原因。如果由于第一级线性度低而产生了非线性产物,无论后级的线性度如何高也无济于事,它们只能保真地复制。瓶颈效应。为抑制高幅度输入产生的非线性产物,有时需要在输入端加入衰减器,不是在LNA后加入。尽管噪声系数增加了,但是总的效果还是划算的。
我以前做过短波(1-30MHz)有源天线,输入级使用低噪声管的射随器,噪声系数依然较低;在10mV输入信号的测试下线性度依旧很好;将天线架在上百瓦(K瓦?)输出的天线1.5米处能够抗烧毁;通过电离层可以接收**外微伏级信号。

4。高频的认定,没有严格的规定,一般电路元件尺寸高于1/10或者更严格一些,高于1/20波长尺寸,就认为是高频电路。元件包括印刷线、传输线等。因此,在30MHz范围,当使用0603元件、交流电路尺寸在一、两个指甲盖范围内时,完全可以按集总参数电路去做,不需要什么仿真软件,扫频仪就可以,如果有能指示输入阻抗的网络分析仪就更好了。

5。CE电路的噪声系数要优于CC(射随器)的。高增益、低输入阻抗的“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可以低于2dB,同时保持较高的输入线性度。我搞过40-860MHz的宽带分配放大器,线性高幅度输出下的输入信号幅度也可以高于10mV,全频带的噪声系数低于4dB,部分频带的可以低于2dB。低噪声的频段是可以控制、选择的。

6。为什么更关注能量而不是电压?因为能量在物理上是更基本的量,电压是能量的一种表达方式,有电压未必就有不可忽略的能量。

这些内容差不多可以让搞低频的做个短波LNA的了。

楼主:
大虾,到什么地方去了。

帮助答复18楼的正确;

帮助答复是否要用ADS2005仿真。

网友F:
本不想再说什么了

后来想想,还是说好一些,既教技术也教人。

“大虾”,要问哪位?

“帮助答复是否要用ADS2005仿真。"
在下指示?谁歉谁的?对我的回复有过反馈吗?

从开始看下来,楼主从来没对回复过的人答谢过,是习惯?也许楼主自我感觉不同。

坦子里帮人者也希望听到被帮者的反馈,哪怕是不同意见。知道自己出力的效果是种合理要求吧?虽然坦子里常见不反馈意见的现象,也常常随它去,但这毕竟不是种好现象,以早改为好,防止被帮者的路越走越窄。

如果楼主是问我“是否要用ADS2005仿真”,我已经在第4条中说过了。

我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从明天起我要外出几个星期,不一定有上网的条件,也就不一定能回复帖子了。

楼主:
呵呵,我没有看到第二页:)

楼主:
谢!

谢了,jz0095.让你费心料,我没有看到第二页的页面。

会给我很大的帮助。可能也会给正在干LNA的人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