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接信道滤波器

楼主(2007-08-29):
    最近查了一些信道滤波器的资料,想搭接一个20MHz左右的接收信道滤波器,好像没有现成的片子用,分立的话又不知道该如何做阶数设定和参数设置,分析这个7阶70M滤波器却没分析出什么头绪,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妨将你的问题分开

一是分析计算附图的电路,二是你想改成20M时的方法

或者,你的问题就是如何将附图改成20M低通的?

总之,你的提问,不能太让人明白你的目的与意图。

网友A:
暂时置顶,以支持你的问题解决的同时让大家发帖有个借鉴

 也支持你们在校学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