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难度的电平转换,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7-08-29):
如图,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将图1所示的只有0.5V的方波转换成如图2所示的接近3.3V的方波?高手们给个意见

网友A:
高速电压比较器

楼主:
成本比较敏感,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B:
频率太高,又不想多花钱,难搞阿

网友C:
两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

NPN的E接个1。3V的电压(可用电阻对电源分压得到),基极输入,集电极串一个电阻接PNP的基极,PNP的发射极接3。3V,集电极输出即可。

网友D:
有个问三极管现在还是否有用的帖

awey 在5楼的回复,是给了那个帖很好的一个例子。

网友E:
既然直流电平不需要传输,理应简单得多

网友F:
5楼的方法在这个频率下不行,受结电容影响,波形一定失真

楼主:
高手们可以继续说说你们更好的办法

网友D:
回8楼和10楼:不至于吧?

楼主给出的脉冲重复频率才2MHz,并不算高。
这个频率下结电容当然有影响,管子选择频率特性好的,两管负载电阻注意选择得尽量小些,不必加频率补偿也没有问题。

网友C:
楼主别听他们的,他们瞎猜的

三极管对付500-1000nS那是小Case了

网友F:
LS可以自己去试试,这个频率的方波,注意是方波

按你的接法,出来的波形,依据前级的输出阻抗不同,基本上是梯形波接近三角波的样子了,而且幅度一定到不了3.3V,别忘了还有个密勒效应在里头。

网友F:
正解??

2K时

网友F:
2M的时候

网友F:
输入的方波0-2.2V时尚且如此,就不讨论1.7-2.2时的事情了

除非你能把源的输出阻抗降到非常低的程度,否则必定是上图的结果

网友C:
麻烦楼上将图中的参数改改试试

Q1用9018
R3用470欧
R2用100欧

网友F:
抱歉,菜鸟找不到Multisim内的9018库

R2用100欧是想当然的做法,认为前级信号一定有这样的驱动能力并且完全不考虑功耗问题。

网友C:
晕了!! 菜鸟 用的是有罪推证法~~~

1、输出阻抗与驱动能力不是一回事
2、我说的三极管发射极用电阻分压,对输入信号来说阻抗很大
3、同上,三极管不会饱和,无存储时间
4、功耗问题谈不上,况且搂主只说完成此功能,没多说别的

网友D:
回 一级菜鸟

刚才敲了几行,忽然停电了。

那个问三极管现在还是否有用的帖,你回复说用得好的少,是不是?
现在就是看用三极管水平的时候。

你的图里,负载电阻用10k欧,当然波形好不了。awey 说改470欧,我也是用470欧。
源阻抗你假定1k欧,估计得太高了吧?awey 估计100欧,我也估计100欧。
2N2222是相当差的普通三极管,改9018当然好,我估计两个管用9012和9013大概就差不多。
脉冲波形前后沿绝对陡直是做不到的,那需要无穷大带宽。前后沿能小于30ns就应该说很好了,甚至再大些,实际应用中都可以接受。

网友F:
呵呵,俺只是按照大部分情况下的理解

楼主如果运气好,源的驱动能力够大,足以在短时间内驱动三极管,那当然万事大吉,该请你吃饭。

网友F:
再扯下去就是扯源阻抗的问题了,还是让楼主自己回答好了

三极管跟负载电阻不需要改,源阻抗如果能在200欧姆以下,波形自然就漂亮了,但是源阻抗不是俺说了算,也不是两位大侠说了算,让楼主自己折腾吧。

网友D:
回 一级菜鸟

源阻抗不是很大的问题。
下面是你估计的源阻抗即1k欧姆的仿真波形。将源阻抗改成50欧,波形变化很小。
影响上升下降沿的,主要是负载电阻的大小以及管子的频率特性。要减小分布电容的影响,负载电阻不能大,再要减小分布电容影响,就要加频率补偿电路串联电感了。

网友F:
maychang高明,菜鸟赞一个

网友C:
上面电路中Q1的发射极接有电阻

输入阻抗很大,所以源阻抗影响很小,我在上面贴里已经说过。

要改善边沿,可以在输出端到Q1的基极添加少量的正反馈。

网友F:
不错,俺拐过弯来了

LS和maychang看看俺的理解对不对

1、相对于源阻抗,电路的输入阻抗够大,电平自然上升的快。
2、C级的负载电阻够小,密勒效应产生的电容能更快的完成充电,电平上升则够快。

网友D:
回 一级菜鸟

我说不上高明。上次analogman发的一个产生顶部倾斜的脉冲的电路,我就把电源看错了,还有一个标题是考模拟高手的帖,我也看错了。这次的图,也是完全按照 awey 的文字叙述画的,只不过这次没看错而已。

加少量正反馈确实可以改善脉冲前后沿,但需要很谨慎使用,否则可能产生过冲,甚至自激。

网友G:
我理解也错了,楼主对负载没有要求吗

maychang分析得不错,实际状态下产生的波形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这前期是原阻抗要小电容特性要小。
我上次试验过负载的电容特性太大了,输出波形达不到。

楼主:
有劳各位高手了

负载要求不高

网友H: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电容隔直后,

用一个非门加电阻做成的放大器放大一点幅值后,再用一个非门整形就可以了。

网友I:
赞一下各路高手

怎么没看到楼主用实际电路搭一个测测波形呢。。。应该也不是那么麻烦吧。。实际结果最能说明问题。。理论上的东西实在不懂。。哎惭愧

网友J:
何必这么麻烦

1M那么高的频率,一个隔直电容一个9013三极管就搞定了,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D:
回34楼 xieyuanbin

“一个隔直电容一个9013三极管就搞定了,何必那么麻烦?”
真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不妨搭个电路试试,仿真也行。

网友K:
用开关管应该可以

网友D:
回楼上 spwp

搭个电路试试,或者仿真一下,如何?
看着简单,其实不容易。

网友L:
不知道maychang用的那个仿真软件叫啥名字?

网友D:
回楼上

Multisim 2001

网友M:
的确需要高速的三级管

不知道用JFET可以不?

网友D:
回20楼

其实三极管的频率特性并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三极管,特征频率都在100MHz以上,500MHz的价格也和普通三极管差不多。
重要的是让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如果像34楼36楼所说,工作在开关状态,那就完了,第一输入阻抗很低,第二输出分布电容影响比较大。所以必须让第一级工作在线性状态,而且必须加串联负反馈以提高输入阻抗,第二级裁可以工作到开关状态,同时第二级的负载电阻选择得很小以避免分布电容影响。

网友N:
基极加两个二极管一个限流电阻

基极加两个二极管一个限流电阻,怎么样?
见过有用稳压二极管做的类似的电路,但不记得怎么消除漏电流了。

网友O:
有句不太赞同。

其实三极管的  “频率特性”  并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三极管,特征频率都在100MHz以上,500MHz的价格也和普通三极管差不多

这电路用9018比较好。

这电路要是我就用比较器做,不差那1元qian吧

楼主:
我试了下这个电路,还可以

网友D:
回43楼 tage

你拿个比较器试试。
普通比较器根本工作不到这么高频率,高速比较器可不是一元钱的事情。

网友P:
这个电路应该也可以

用74HC系列的

网友Q:
再加2个三极管

再加2个三极管用来增强驱动能力,可以改善波形,降低功耗。用2N5551和2N5401才0.2¥一个,ft=150 MHZ,肯定够用了。9018和它价格一样。

网友R:
通过电容隔离直流, 对三极管这个频率不是很高

网友R:
再答

前面看了第一页就做回答,再一看已经回答有三页了,就再做些回答,这样的电平转换,从直流中取交流信号,首先肯定考虑到电容把直流信号隔了,输入级肯定要加电容,后面就只是个开关驱动的概念了,基本上就是44楼的电路是最简单和实用的了,但44楼的电路可以再作些修改可以改善上下沿波形,要加的偏置电路让管子工作在管子开通和不通的临界点,不要让管子关闭太深和导通时太饱和,这样工作速度会提高.就能输出好看的波形了.这里要在44楼电路基础上加二个电阻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用NPN管,对称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了后面许多的答案,觉得有点离题

也许楼主没说明。

初看楼主要求,第一反映就是隔离放大,这个相信大多数人都能想到。

但仔细看楼主的图,他有一个输入电压范围的条件1.7-2.2V,自然的理解
是输入在1.7-2.2V时,才有输出,而在此范围外,比如0V-2V,应该没输
出,如果这样理解,就不能用后面有人提出来的电容隔离的方法。

网友D:
岂止是离题

像44楼的电路,根本就不能满足楼主要求,不能用。而且44楼电路也没有考虑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没有考虑楼主的相位要求,更没有考虑分布电容影响。

楼主:
是我没有把要求说清楚

考虑相位要求的话,应该是awey和maychang说的方案最优

网友S:
楼主最好将你前面一级的电路贴一下

我觉得前一级的输出信号范围很不规范。如果能够优化前面一级的设计的话,后面的电平切换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了。
另外给出你的下一级负载特点。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用三级管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在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候R等效C常数相差很大(除非推挽驱动),上升下降沿不一致,损失很多信息。

网友T:
就是1至2M的时钟,应该好处理

用一个运放吧,也就是当比较器,和computer00的观点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