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25为什么会有整形的功能?

楼主(2007-08-29):
一个时钟波形有一个很大的负向尖峰(-3V左右),经过54AC125后负向尖峰变的较小(-1V不到),这是为什么?盼回答。

网友A:
楼主很有钱???

54系列标准逻辑集成电路是军标的,贵得一塌糊涂。

    54AC125的输入端对地有个反偏的保护二极管。负电压会被钳在-0.5v左右。

楼主:
谢谢bsbjx的详尽解释。我已明白。

是的,我是做军品的,所以用54系列:)
渴望多交流。

网友B:
我觉得那种前后变化不是必然联系

原来有负尖峰是原来的,后来有是后来的。也很可能与测量参考点有关系。

网友B:
我现在比较肯定地说,bsbjx的解释行不通

网友C:
同意iC921 楼主将54125看成是个信号通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