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的一个电路,请好心人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07-08-29):
不明白这个电路中的几个端点的电压关系。

事实上,本来需要完成的功能是:V1是从连接V2的一个可变电阻的抽头中得到的电压。这个电路相当于这个可变电阻,只是可以通过DCVD进行控制而已。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不是这个电路有问题啊?

谢谢了!

网友A:
搞不清在说什么问题

这个电路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呀

楼主:
corldra,请再次帮忙

那么V1, V2和DCVD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可以实现下面的关系吗?
谢谢

网友A:
这样的

DCVC/R13=V2/(R13+R12)=V1/(R11+R12+R13)

后面的图是两个量之间的关系,V1/R下=V2/(R下+R上)

网友A:
刚看到了你在另一版上的图

你把这个图不能在那里简单的单独摘出来

网友B:
如果V2是输入的电压源,LM358就是工作在比较器状态。

网友C:
电路有问题吧

你要实现的功能3楼贴, 是V1是V2 通过电阻分压得到, 同时可调电阻可以改变V1的电压。根本没什么DCVD.
图一:如果作为一个比较器R11不知道有什么用。不理解你的意思

楼主:
回楼上

DCVD相当于可变电阻的抽头,只是用单片机的PWM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