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呀??是不是我的Pspice设置错误了??

楼主(2007-08-30):
我用PSPICE来测试运放OP37G的开环电压增益的幅频响应曲线

原理图:(这样的测试电路正确吗??)
发现在低频下面OP37的电压增益只有大约50DB,就是说只有300多倍明显是不正确的,请问如何才能用PSPICE正确的仿真出运放的开环电压增益的幅频响应曲线????

楼主:
测试仿真电路,这样的电路正确吗??

楼主:
AC SWEEP参数设置~~~

网友A:
re

输入过大,信号源改成毫伏级别看看。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