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场效应管应该怎样接,负载才能共地?

楼主(2007-08-30):
附图是一成熟的电路,但电感负载不能与电源共地。请教各位应该怎样接才能使负载与电源共地?

网友A:
要负载一端接地

最好改用P沟管,同时需要加一支小功率三极管作驱动。

网友B:
输入信号交变的话

MOS接到上端,MCU通过隔离变压器接GS,或者自举升压驱动
为直流的话,需要另外提供一个不共地的电源,通过光藕隔离加到GS上

网友B:
P管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你的供电电压不高

楼主:

先谢几位。哦,回3楼,是工作在直流状态。
我同意2楼的方案,就像三极管原来用npn,现在改用pnp一样。
不好意思,本人对这类管不熟悉,还请 maychang进一步指教。

网友C:
看来三极管还是得学好

IO输出串电阻接NPN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个电阻到17V,同时接PMOS管的G,源极接17V,漏极接电感负载到地

楼主:

根据awey意思画的图。再请教:
   1是不是同晶体管一样有对管哟?原来用的N管是RFP50N06,
   2现在用P管应该是啥型号啊?
   3电阻取值对吗?
   4请讲讲这个图的原理,包括偏值的方向、计算。
   5MCU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线圈得电?

网友C:

1、图中的PMOS管的S、D接反了,型号根据要求自己找
2、如果MOS管的GS耐压低于17V,可以在三极管的C端再串个电阻
3、MCU输出高时,负载得电
4、电感负载不加续流或保护措施,输出管很容易挂掉

楼主:

交作业啰!
   根据各位大虾指教整出了下图。请帮忙修改一下。场效应管用IRF9540,100V/19A/125W。够用了吧?没问题我就打样测试了。哦,顺便说一下,负载是一电磁铁、线径大概0.5mm、直流电阻3Ω、电感量未知。

网友A:
回楼主

源极上串联的电阻没有必要,而且工作时其上消耗的功率在10W以上,用2W电阻非冒烟不可。

楼主:

回maychang :没问题,主要是我的工作时间很短,哟1~6秒时间。间隔要十几分钟才工作一次。实在不行换成0.3Ω的,我觉得还是加这样一个电阻心里踏实点。

网友C:
电阻确实是多余的,除非你把它当保险丝用

楼主:

正有此意,当保险丝用。

网友C:
最好别拿电阻当保险用

电阻发热,会烧坏PCB的,甚至会产生明火,引发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