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电路,换就input rail to rail咋就不行了?

楼主(2007-08-31):
功能:A/B两端的电压差经过324放大后输入到AD转换器;
现在想把324和AD换成一个带有放大器的AD,这个IC的放大功能中提到是input rail to rail(输入轨到轨),我把电路按照324一样接是不行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电路应该如何接?谢谢。

网友A:
dd

你没分析对电路,怎么会只有a/b的差呢

楼主:
Vout=Vcc/2+(A-B)*200,对吗?

网友B:
错了

1,电路接成正反馈了,10脚为正,9脚与10脚应对调。
2,此电路精度很差,原因:
(1)放大倍数为1M/5.1K=200,LM324输入失调电压最大7mV,失调输出最大1.4V
(2)LM324最小开环增益25000,放大倍数误差200/25000=0.8%。
(3)R90,R91,R83等效串联电阻1.05M欧,与R82匹配误差5%
(4)LM324 最大输入失调电流50nA,等效输入失调电压0.25mV,对应失调输出最 大50mV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是的,324太差了,不适合用于直流电压放大

op07也就1块多钱

网友D:
楼主好象也没说324不行,好象是说换成其它的IC不行

网友E:
你说的“带有放大器的AD”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是TM87A12,台湾十速公司的

楼主:
电路是应用在磁场感应放大

AB两端的电压差大概在正负25mv,
前产品是用LM324,精度符合要求的1度,
现在想改用台湾十速公司的TM87A12,但就是调不出来,晕了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