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直流电路:图中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08-31):
请教各位朋友:对于这个电路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好象是控制方向的吧

只让正向电流通过

网友B:
搂主是否确定是二极管?

可能4个元件不是二极管,而是三极管或可控硅构成的桥式电路,控制电机转动方向的。

网友C:
电机不转,二极管会烧掉

网友D:
估计是“支流 发 电机”。二极管组成全桥整流。

网友E:
续流的吧

续流的吧

网友F:
不应该是二极管

MOSFET
IGBT
GTR
都可能
是一个H桥,控制电机双向转动
看看电机控制线路,这应是基本电路(没带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