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正弦波怎么产生?

楼主(2007-08-31):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实测的电话回铃音波形,450Hz,如何产生?

这个是实测的电话回铃音波形,450Hz,如何产生?

网友A:
调幅调制啊,电路自己去上网搜.

网友B:
找个MC1496芯片来看看..

楼主:
用乘法器好像可以实现

网友C:
乘法器可以实现

但太贵了。

楼主:
是啊,很贵,查了几个都一二十美金

有没有简单点的实现方法,精度要求不高。
我想普通电话交换机里估计不会舍得用这个奢侈的器件,有没有搞过交换机的
指点一下。
现在用555搭了个450Hz正弦波电路,出来是等幅的,听起来效果不如调幅的好。

网友D:
交换机会用这么贵的器件的,应该是发射机才对

这是因为用了这么贵的器件后,在接受端,也就是你的电话机里,只需要简单的包络检波器,就可以从你图中的波形恢复信息,要不然一个电话就要几十万握

网友E:
MC1496就是乘法器

MC1496就是乘法器
4块钱,AM调制

楼主:
MC1496有那么便宜吗?

网友B:
MC1496乘法器要不了4块钱那么贵, 2块钱左右. 频率足够了

楼主:
恩,的确是4、5块,中发就有卖的,不过比较老了

99年的,先买来试试。
单电源可以工作吗?

网友F:
一定得用乘法器吗?

sinx×sin10x=(cos9x-cos11x)/2

楼主:
变换后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