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开始学编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31):
&&&

CPU的主频是多少M?

网友B:
回:可以

但不够准确。注意后两行共用时间100ms,但你还执行了100次第二行,执行了1次第一行。
另外,一般这种延时是调用子程序,最好不要占用工作寄存器,可以
DELAY: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H,#100
D1:      MOV      DPL,#500
D2:      DJNZ     DPL,D2
         DJNZ     DPH,D1
         POP      DPH
         POP      DPL
         RET

第5行可以写成
         DJNZ     D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