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图,咨询一下。AD8551 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07-08-31):
AD8551  电流检测电路,我在电路板实现了这个电路,经检测AD8551芯片好像没有工作,不知道深原因   求教大哥大姐
或者有其他好的电流检测电路   芯片 推荐一下
谢了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有条件的

单电源,运放输出最低为0V,如果电流IL太大了,或MOS管的Vth电压过大,MOS管的SG端电压就不足以使MOS管导通,电路将不工作。

可以将MOS管改成PNP三极管试试。

网友B:
你的MOS管不对吧

你的MOS管选一个增强型的吧

网友C:
电流检测电路

弱弱的问一声:电流检测电路有什么用呀?

楼主:
本电路在V+端,接上一负载,负载电路的工作与否,会使电流IL发生变化   ,通过I/V转换 在放大,使MOS工作或截至  输出端会有一个高低电平的变化。

网友A:
楼主没理解此电路的原理

输出不是一个高低电平,而是一个与负载电流成正比的电压。

图下面不是写了,“高端(电源端)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输出是这样的

  但是在我应用的时候,检测到了这个电压,给主控芯片输送一个高电平;没有这个电压,给主控芯片输送一个低电平。
  我选用的MOS型号是:FDN358P,电路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MOS管的问题
  刚接触这一块  对这里模拟特性不太了解
  大家,多给给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