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带内允许起伏:-1dB,是否指滤波器的输出比输入的误差为0.891

楼主(2007-08-31):
1.意思是说:在滤波器的通带内,当输入为1000时,输出要在891和1000+(1000-891)之间波动
2.  0.891 = 10^(-1/20); -1dB对应10^(-1/20)

网友A:
大致是对的

但描述上有点问题:

 通带内允许起伏:-1dB,意思是否是指滤波器的输出与输入之比大于0.891 ?

意思是不是这样:
1.在滤波器的通带内,当输入为1000时,输出要在891和1000+(1000-891)的范围内
2.  0.891 = 10^(-1/20); -1dB对应10^(-1/20)

-----------
但必须,严格的数学意义并不太准确。
上述对-1 dB来说没有问题,但对+1 dB则不然,不太精确了。请比较:

1-10^(-1/20)=1-0.8912509381337455299531086810783=-0.1087490618662544700468913189217
10^(+1/20)-1=1.1220184543019634355910389464779-1=0.1220184543019634355910389464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