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无见过这种传感器呢?(附图)

楼主(2007-08-31):
这个传感器从来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压力传感器。
我想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两边的相互作用力,使中间有缺孔的地方变形,测出他们之间的电压差,再经过高阶放大,从而查出两边作用力的大小。
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呢

楼主:
第二个图

楼主:
中间的部分放大

上面的那块铜片有点像加了个贴片电感

网友A:
样子像是压力传感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具体型号,或者类似的型号呢

网友B:
大多电子称都是这样的,就是电阻应变片,贴在大致校准的

用电桥放大差分信号,用软件较零和计算K值、补偿线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好人啊

网友C:
确实是称重传感器

网友D:
没见过!

今天见了!

网友E:
长见识了